EVC 开发的程序,放到WINCE里面,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文件 ...

楼主(2007-12-04):
EVC 开发的程序,放到WINCE里面,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文件坏了,不能启动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EVC 开发的程序,放到WINCE里面,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文件坏了,不能启动了???
可执行文件的图标也变成了一个"蓝方格子"了;
1.有可能是文件损坏了吗? 损坏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用的是Release 版本)
程序
格子
开发
原因
执行文件
WindowCE

网友A:
你的文件保存在哪里的,可能存储设备出问题了,格式化下,重新放个新的文件上去,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遇到过,但是我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只能说是确有其事-_-0,朦胧中感觉和关机有关,I'm not sure.

网友C:
我遇到的同样情况是
exe文件放在sd卡上时不能识别。
而且不是经常性的。
怀疑是联机调试造成的。因为我拷贝同样的exe到别的sd卡上,放到设备上后没有类似情况发生。
当然也不排除是我的sd卡的问题。

网友D:
经楼上这么提醒,我想起一点来了,好像是文件大小被改变了。

网友E:
还没碰到过,目前.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