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ile 6如何刷新屏幕

楼主:
rt
InvalidateRect的第一个参数HWND不能为NULL
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刷新屏幕吗?
thx

网友:
虽然HWND不能为NULL,但是肯定有方法获得你屏幕的HWND,连这个方法都不考虑,别的函数还是别式了,只会比这个函数更麻烦。

网友:
GetDesktopWindow是可以获得屏幕的句柄,但是把这个句柄作为InvalidateRect的参数还是不能刷新

网友:
为什么你不把窗口的句柄传给InvalidateRect?

网友:
我要刷新整个屏幕,不只是一个窗口

网友:
GetDesktopWindow获得的是桌面的句柄,不是屏幕的句柄,当然你刷新只能刷新桌面,不能刷新屏幕,而且WINCE对这个函数不一定支持,还有个方法,你可以用Getwindow遍历所有的窗口,然后一个个刷新,这样是最彻底的。

网友:
我得到了桌面的句柄但是还是不能刷新桌面,
也试了枚举所有窗口的窗口然后刷新,但是窗口标题栏、有些控件和桌面仍然没被刷新

网友: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

网友:
你改了什么?想改什么?不要老盯着一个API。

网友:
我的方法:创建一个透明全屏的窗口,然后立即销毁它,就行了,其他方法比如invalidaterect,redrawwindow,在windows可以,wince不行

网友:
谢谢ls的方法

网友:
不错的方法,不过微软也有个标准的方法

网友:
什么方法呢?

网友:
是啊,有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