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通过GSM MODEM发送短信怎么解决啊

楼主:
我在做车载GPS监控系统,ARM7能收到GPS数据,数据从ARM7通过GSM MODEM发送短信怎么解决啊,高手指点,最好有参考代码?谢谢

网友:
把arm的com囗和gsm modem连起来,注意波特率设置,之后从com囗把数据发到gsm modem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所关心的是怎么进行数据转换,以及拨号发送短信

网友:
看AT指令集吧。

网友:
深圳方寸科技提供专业硬件短信接口

1.方寸GSM-Modem 短信平台

GSM-Modem 短信平台,无需联网,只需一台电脑,一个短信猫(或手机),一个短信开发接口,就可轻松建立短信服务器,可实现短信收发,短信互动等功能,一台电脑可以连接多个短信猫硬件,从而提高吞吐量。

2.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手机短信接口,短信二次开发控件)

通过本数据库接口,能使你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你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你的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你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本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您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3。买方寸短信猫送短信接口,短信群发软件
----------------------------------------------------------------
□深圳方寸科技提供短信开发设备

1。单口短信设备(短信猫) 下载说明书
直接串口连接即可使用。
支持话音、短消息。
工业级手机短消息发送模块,发送稳定,发送速度快。
外接电源,不间断供电。

2。多口短信设备(短信猫池) 下载说明书
内置8个无线模块,可插入8张SIM卡。
可以同时使用8张卡发送短信。
发送速度是1端口的8倍。
220V电源供电,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外壳豪华大方。
----------------------------------------------------------------
□深圳方寸科技提供sp短信接口

本接口是基于HTTP的,即接入通道的企业系统不断向我司的短信平台发出HTTP指令,进行短信发送,接收短信回复,修改密码,查询账户资料等功能,具体功能如下。
。发送下行短信(企业系统>用户手机)
。获得上行短信(用户手机>企业系统)
。查询账户信息
。修改账户密码
。取得短信统计数据
----------------------------------------------------------------
□深圳方寸科技短信软件SP版系列
企业短信投票系统
企业短信反馈系统
----------------------------------------------------------------

电话:0755-25996144
联系人:陈先生
网址:http://www.fcwww.com
qq:393376247

网友:
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比较稳定,不受网络安全影响,响应及时,适合一些重要的安全性高的业务需求,但是发送速度有限制,一般是800条/小时
sp短信通道发送速度快,但是由于接入的开发商很多,在服务器不多的情况下,必然会排队,有时繁忙时提交一条短信,第二天才能收到,而且网络不正常时,也会影响使用
建议一些管理软件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
1.方寸GSM-Modem 短信平台

GSM-Modem 短信平台,无需联网,只需一台电脑,一个短信猫(或手机),一个短信开发接口,就可轻松建立短信服务器,可实现短信收发,短信互动等功能,一台电脑可以连接多个短信猫硬件,从而提高吞吐量。

2.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手机短信接口,短信二次开发控件)

通过本数据库接口,能使你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你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你的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你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本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您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电话:0755-25996144
联系人:陈先生
网址:http://www.fcwww.com
qq:393376247

网友:
通过arm 控制 gsm-modem,通过gsm-modem的短信指令来发送指令

网友:
基于GSM调制解调器的短信收发平台
所谓GSM调制解调器就是在发送端通过调制将数字信号转换为GSM无线信号,而在接收端通过解调再将无线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一种通信设备,通过GSM调制解调器可以将计算机上的信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手机用户或另一台GSM调制解调器上,GSM调制解调器又称GSM MODEM或短信猫。

以下情况可以用GSM MODEM作为解决方案
1.计算机软件系统在出现故障时如何向管理员报警?
2.计算机软件系统运行到预先设定的状态时如何以短信形式通知给相关人员?
3.如何通过手机发指令给计算机软件系统,起到某种控制效果。
4.如何通过手机查询数据库里的信息?
5.软件系统之间如何在没有网络情况下无线传送数据?
6.如何通过短信来控制工业设备?

用GSM MODEM建立起来的短信收发平台更加稳定、可靠,无需互联网支持,就可以让你的系统轻松实现短信报警、短信通知、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传输数据等实用功能。

通过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能使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联系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13430835720
邮    箱: fcatcf@163.com
网    址: www.mconnm.com    www.fcwww.com
地    址: 罗湖区爱国路新丰大厦B座15F
qq:39337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