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读PCI总先的代码 ,为什么读出来是CCCC ...

楼主(2007-09-07):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读PCI总先的代码 ,为什么读出来是CCCCCCCC
里面调用了PORTIO.DLL
DWORD a=0x80000000;
WORD b=0xCFC;
DWORD d;
WORD R1=0xCF8;
WORD R2=0xCFC;
SetPortVal( R1, a, 4);
GetPortVal( R2, &d, 4);
CString str ;
str.Format("%x",d);
GetDlgItem(IDC_EDIT1)->SetWindowText(str);
ShutdownPortIO();
多谢了

网友A:
呵呵、、有点兴趣。
在debug模式下0xCCCCCCCC一般是VC中未初始化变量的值,看来好像根本没有读取到数据,你可以尝试将d初始化,如DWORD d = 1234;结果应该还会是1234。具体的底层端口操作我也没碰过,你仔细检查下再调试下应该能找到问题所在。
Good luck.

网友B:
可以先查一下系统有没有识别设备,分配的IO地址是否是你使用的这个地址.
portio.dll用法是否正确,怎么只有关闭没有打开,函数是否有返回值,是否正确执行.

网友C:
ShutdownPortIO();
谢谢,今天我搞明白了
首先前面要初始化,这点我走了
最重要的就是编译的时候要把DLL LIB 等等文件COPY到DEBUG目录下去,系统不会自动COPY
呵呵,谢谢大家了!今天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