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E下开发多语言程序的问题(MUI)

楼主:
最近需要解决CE下开发多语言程序的问题

在论坛上找到一个相关的帖子,使用资源DLL实现的。
http://community.eeworld.net/Expert/TopicView3.asp?id=5679121
这个简单。

--

我看CE的帮助文档里有MUI(Multilingual User Interface)的内容,应该更好吧。看了几天也没怎么看明白,不知有没有达人做过这方面东西?

MUI 好像也是用资源DLL,但有不同的的地方,比如中文,需要把资源DLL的文件名改成 myapp.exe.0804.mui,放在myapp的同一目录下。

但是原本怎么使用 myapp.exe.0804.mui 呢? 是不是修改系统语言为中文,重新启动程序,自动就会调用它呢?

如果是这样的,那就要修改系统的语言了,因为不能使用系统的控制面板程序,是不是要自己实现类似控制面板里的 "区域和语言" 功能

网友:
http://www.codeproject.com/cpp/introtolocalization.asp?df=100&forumid=661&exp=0&select=816040#xx816040xx 看一下这个有用吗?

网友:
谢谢 fumingxia19,不过这篇文章只是介绍了一些内容。

而我想找到一些 MUI 具体使用方法,有例子最好

网友:
还有就是 我按照 wince5.0的帮助,制作了一个多语言的OS,英语和法语

默认是法语,按照帮助上的测试方法,在控制面板的设置locale和language为英语后,点击Emulator菜单上的soft reset,但重启后系统语言仍然是法语,什么都没变啊

网友:
我已经按CE5的帮助做过,没有问题的。法英与中文都可以正常切换!

楼主还是再试试吧,然后将步骤给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上,我仔细重新做了一边,果然成功了,原来是PB 下面 Connectivity Options 里的 Clear memory on soft reset 没有取消掉,呵呵,就差一步

我再仔细搞搞 MUI ,应该不难,嗯

网友:
忘了来结贴了,

MUI 的话,只需要创建一个纯资源dll文件,改下文件名,然后放在程序同目录下就OK了,系统locale和语言切换了,自己的程序语言也随之切换

但设备要支持 soft reset 才行

网友:
http://www.zhanghu.org/blog/windows-ce/wince-mu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