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实现问题

楼主:
请问高手们,modbus协议实现的时候RTU格式下的起始位,也就是3.5个字符的时间停顿如何判断阿?高手有做过的指点一下。高分回送。
e-mail:dong1677@tom.com

网友:
只要你的数据作处理,估计都会超过3.5个字符的间隔时间。你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不就是计时么?有什么困难?
另:建议ASCII格式,RTU不好用。

网友:
标准MODBUS规定,必须支持RTU形式,ASCII是可选形式。
LS的不要误导哦。

网友:
我未见到有要求必须支持RTU的说法,也许是孤陋寡闻,但是从开放的角度讲,ASCII优势远大于RTU。

网友:
RTU比ASCII传输效率高的多,在低速率的情况下RTU模式有着巨大优势。

网友:
发送之前直接sleep一下不行么?
时间去和波特率相关
计算一下,留个裕量,基本没问题

网友:
呵呵,刚好我做过这个东西.
发送很好处理,modbus本身就是一问一答式的,刚发出报文,你不可能马上又发,这个 3.5个字符时间肯定是足够的.
接收的时候,可预计最多会有几个应答报文,记下总的最大长度,在串口上poll,有数据就read,read完了以后再等待3.5个字符时间(不必精确),直到收完数据,这样就处理这段数据(根据报文里面的长度可以知道收了几个报文)

网友:
那基于TCP的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基于TCP当然不一样了,直接就是数据,哪需要这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