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FPGA 做的电子钟,可是输出全为0(六位),希望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lock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EST: IN STD_LOGIC;//复位键
  MIN : IN STD_LOGIC;//分位加一键
  HOUR: IN STD_LOGIC;//时位加一键
  SEGOUT: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输出
  SELOU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数码管位的选择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STRUCT OF clock IS
SIGNAL NUM: INTEGER RANGE 0 TO 5;//定义变量,由NUM选择数字
SIGNAL SEG: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SIGNAL SEL: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LK1: STD_LOGIC;
SIGNAL    S: INTEGER RANGE 0 TO 5;
SIGNAL FULL:STD_LOGIC;
SIGNAL MIN1:STD_LOGIC;
SIGNAL HOUR1:STD_LOGIC;
SIGNAL REST1:STD_LOGIC;
BEGIN
MIN1 <=MIN;//将MIN付给MIN;
HOUR1 <= HOUR;//将HOUR付给HOUR1;
REST1 <=REST;//将REST付给REST1;
P1:PROCESS(CLK)
  VARIABLE Q: INTEGER RANGE 0 TO 60000;//12M分频;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Q := Q + 1;
   IF Q <=  29999 THEN
    clk1 <= '0';
   ELSIF Q > 2999 AND Q <= 60000 THEN
    clk1 <= '1';
   ELSE
   Q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3:PROCESS(CLK1,S)//对数码管进行扫描
BEGIN
IF CLK1 'EVENT AND CLK1 = '1' THEN
  IF S <= 7 THEN
     S <= S + 1;
  ELSE
     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4:PROCESS(CLK1,S,MIN,HOUR)
   variable DBS0: INTEGER RANGE 0 TO 9;//控制秒个位
   variable DBS1: INTEGER RANGE 0 TO 5;//控制秒十位
   variable DBM0: INTEGER RANGE 0 TO 9;//控制分个位
   VARIABLE DBM1: INTEGER RANGE 0 TO 5;//控制分十位
   VARIABLE DBH0: INTEGER RANGE 0 TO 9;//控制时个位
   VARIABLE DBH1: INTEGER RANGE 0 TO 2;//控制时十位
   VARIABLE count1: INTEGER RANGE 0 TO 200;//将COUNT1付为200
    BEGIN
     IF CLK1 'EVENT AND CLK1= '1' THEN
        count1 := count1 + 1;
        IF COUNT1 = 200 THEN
            COUNT1 := 0;//COUNT1满200后付值为0,将频率分为1HZ
        IF  DBS0 = 9 THEN
            DBS0 := 0;
            DBS0 := DBS0 + 1;

        IF DBS1 = 5 THEN
           DBS1 := 0;
           DBS1 := DBS1 + 1;

        IF DBM0 = 9 THEN
           DBM0 := 0;
           DBM0 := DBM0 + 1;

        IF DBM1 = 5 THEN
           DBM1 := 0;
           DBM1 := DBM1 + 1;

        IF DBH0 =4 AND DBH1=2  THEN
           DBH0 := 0;
        ELSIF DBH0 =9 THEN
              DBH0 :=DBH0 + 1;

        IF DBH1 = 2 THEN
           DBH1 := 0;
           DBH1 := DBH1+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REST1 'EVENT AND REST1 ='1' THEN//当REST有上升延时,全部数码管全部未零;
         DBS0 := 0;
         DBS1 := 0;
         DBM0 := 0;
         DBM1 := 0;
         DBH0 := 0;
         DBH1 := 0;
        END IF;
       IF MIN1 'EVENT AND MIN1='1' THEN
        DBS0:=DBS0+1;
       END IF;
       IF HOUR1 'EVENT AND HOUR1='1' THEN
        DBH0:=DBH0+1;
        END IF;
END IF;
CASE S IS     //对 S进行判别
      WHEN 0 => SEL <= "00000001";NUM <= DBS0;//秒个位的选通码
      WHEN 1 => SEL <= "00000010";NUM <= DBS1;
      WHEN 2 => SEL <= "00000100";NUM <= DBM0;
      WHEN 3 => SEL <= "00001000";NUM <= DBM1;
      WHEN 4 => SEL <= "00010000";NUM <= DBH0;
      WHEN 5 => SEL <= "00100000";NUM <= DBH1;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5:PROCESS(CLK1,NUM)
BEGIN
IF CLK1 'EVENT AND CLK1= '1' THEN
CASE NUM IS
      WHEN  0 => SEG <= "0000001";//0的编码
      WHEN  1 => SEG <= "0000001";
      WHEN  2 =>SEG <= "0010010" ;
      WHEN  3 =>SEG <= "0000110";
      WHEN  4 => SEG <= "1001100";
      WHEN  5 =>SEG <= "0100100" ;
      WHEN  6 =>SEG <= "0100000" ;
      WHEN  7 =>SEG <= "0001111";
      WHEN  8 => SEG <= "0000000";
      WHEN  9 =>SEG <= "0000100" ;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6:PROCESS(SEG,SEL)BEGIN//将选通信号,数码馆的编码发出
SELOUT <= SEL;
SEGOUT(6 DOWNTO 0) <= SEG;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STRUCT;

网友:
大哥,这个还长啊,很普通阿,用的是单片机的思想阿,

网友:
你仔细看一下分频部分,计数应该用信号,而且要在声明部分进行定义。VHDL并和程序设计语言是不同
的,虽然叙述方式有点相,但它是描述数字电路逻辑结构的,不是描述其工作过程的。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