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3.0+PPC202程序编译出错,关于StdAfx.sbr

楼主: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Error spawning clarm.exe
Creating browse info file...
BSCMAKE: error BK1506 : cannot open file '.\ARMRel\StdAfx.sb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executing bscmake.exe.

Main.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知道的帮帮我吧,在线等待

网友:
说说原因吗,虽然已经好久不用3.0了。

网友:
我感觉 是电脑中毒了,一睦文件被破坏了,我重装之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去掉PCH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