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各位大侠,跪求设置arm进行掉电计时实现方法

楼主(2007-08-29):
各位大侠,跪求设置arm进行掉电计时实现方法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2410开发板,怎么能实现在掉电的情况下用备用电池计时阿,怎么设置阿
电池
ARM
开发

网友A:
整个RTC最简单

网友B:
怎么弄呢?初学arm,能不能麻烦这位大哥说的详细点

网友C:
硬件上加晶振~~~~`

网友D:
RTC芯片很多,早年的MC146818、DS12887等已经淘汰。例如,你找美信的DS1305、DS1338之类的手册翻看一下。

网友E:
我们用的是armsys2410开发板,硬件不太好加,而且好像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就是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F:
2410内部自带RTC,如果硬件设计正确的话,外部电源切断的情况下自动转备用电池,维持一个低功耗晶振和RTC。
楼主首先需要确定电路是否正确,然后,只要初始化好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以工作了,当然,需要挂在wince时钟驱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