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中的vc可以使用pb5做出来的sdk吗?

楼主(2007-11-28):
vs2005中的vc可以使用pb5做出来的sdk吗?
rt
我觉得可以,但是我做了一个,安装之后
打开vs2005,选择连接设备,2005告诉我,我做的那个SDK对应的模拟器没有驱动...
不知道漏掉了什么...
模拟器

网友A:
可以,PB支持wince的sdk定制,看看定制的方法吧~

网友B:
我是按照MSDN里面步骤做的,做出来的sdk,evc可以用,2003和2005都不行;从官方网站上下载的wince的sdk,感觉也是pb做的,结果2003和2005就都可以用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