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gcc编译问题,高手指教,在线等!!!指教!在线等!!!帮忙!!!!!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char RoundToInt64 (float dval)
{
    char val;
    static float magic = 12582912.0;
    dval += magic;
    val = *(char *)&dval;
    return val;
}
int main()
{
    char e = 5;
    float d = 9.67;
    struct timeval ts,te;
    int utime;
    int i = 0;

    gettimeofday(&ts,NULL);
    for(i=0;i<100000;i++)
    {
        e = RoundToInt64 (d);
    }
    gettimeofday(&te,NULL);
    utime = te.tv_usec - ts.tv_usec;
    printf("utime is %d\n",utime);
    printf("trunc d is %d\n",e);
//  getchar();
    return 0;
}
以上程序用gcc编译成功,运行没问题。可是用arm-gcc编译后在arm7上运行结果如下:

[/host]cd important/
[/host/important]./mmm1
utime is -240000
trunc d is 10
[/host/important]./mmm1
utime is -240000
trunc d is 10
[/host/important]./mmm1
utime is 760000
trunc d is 10
[/host/important]./mmm1
utime is -240000
trunc d is 10
不知是硬件不同的原因还是编译器的原因。高手指教!!!!!

网友:
unix下的吗?用keil呢?

网友:
不是编译器的问题,是你具体硬件平台上如何配置时钟以及gettimeofday函数的问题。有的平台会用高精度的时钟来计时,那么这样计时就很准;有的则精度较低;更有一些,在系统时钟和硬件时钟之间一定间隔内同步,就会引起负数问题。看你的结果,应该是精度较低+定时同步。可以跟到ARM7板子上的函数里看一下。

网友:
怎么跟,本人菜鸟,高手指教了。笑话我也没事。我很菜。不好意思。谢谢了!!!!!!!!

网友:
不会笑话你的。就是查找一下源代码里面的具体实现吧。你可以贴出来,我来看看。

网友:
哪个具体实现,不太明白。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char RoundToInt64 (float dval)
{
    char val;
    static float magic = 12582912.0;
    dval += magic;
    val = *(char *)&dval;
    return val;
}
int main()
{
    char e = 5;
    float d = 9.67;
    struct timeval ts,te;
    int utime;
    int i = 0;

    gettimeofday(&ts,NULL);
    for(i=0;i<100000;i++)
    {
        e = RoundToInt64 (d);
    }
    gettimeofday(&te,NULL);
    utime = te.tv_usec - ts.tv_usec;
    printf("utime is %d\n",utime);
    printf("trunc d is %d\n",e);
//  getchar();
    return 0;
}
源码就是这个,是编译以后的源码吗?怎么看,不好意思。太菜了,见笑了.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啊,你在你的整个工程里搜索一下 gettimeofday这个函数。C语言里面有函数声明和定义,我就是想看看gettimeofday的定义。

网友:
是不是用arm-gcc编译过的那个,还是什么?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函数是c的库函数。用加载.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呵呵 现在差不多对了。这个函数接口都是一样的(声明是一样的),但是,具体实现不一样。如果你有整个项目的源代码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的具体实现。也就知道你的后发先至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我改变了一下循环次数,发现:

100-1300之间出现0和10000交替,随着数值增大0减10000加。1400-2500是10000和20000交替出现,也是随着数值增加20000增加。2700开始出现30000,2800开始出现30000、20000、-970000交替。-970000很少。测到16000,发现一个规律:从0开始加到16000的过程中,从开始出现负值开始,负值和正值的绝对值之和1000000,不知是什么原因。

还有我这不是什么项目就是一个简单的小程序。所有源码都在上面。没有什么项目。

高手帮忙了!!!!!!

网友:
我投降了。等我回去学学语言表达再来。

网友:
我不懂你说的项目是什么东西。是生成的obj文件吗?那里面都是十六进制代码。怎么看?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网友:
1.由于我看不到你的源代码,所以不知道你的gettimeofday函数是怎么实现的。我说的源代码,是你板子上的uclinux的源代码。我说的整个项目,就是你全部的uclinux代码。
2.之所以加起来是1000000,因为那是1秒。也就是说,你的系统时钟和板子上的时钟,会进行同步。同步的频率是1秒,精度也是1秒。同步的时候,出现了1秒的误差,就发生了负数情况。
3.

网友:
void do_gettimeofday(struct timeval *tv)
{
        unsigned long flags;
        unsigned long usec, sec;

        read_lock_irqsave(&xtime_lock, flags);
        usec = gettimeoffset();
        {
                unsigned long lost = jiffies - wall_jiffies;

                if (lost)
                        usec += lost * USECS_PER_JIFFY;
        }
        sec = xtime.tv_sec;
        usec += xtime.tv_usec;
        read_unlock_irqrestore(&xtime_lock, flags);

        /* usec may have gone up a lot: be safe */
        while (usec >= 1000000) {
                usec -= 1000000;
                sec++;
        }

        tv->tv_sec = sec;
        tv->tv_usec = usec;
}

网友:
从代码来看,出现负数不是同步问题,是因为超过了1秒,进位了。你在操作的时候,把秒算上,数据就对了。

网友:
但是以上代码不是
while (usec >= 1000000)
{
   usec -= 1000000;
   sec++;
}
只有大于1000000时才减吗?怎么可能出现负值。而且我把i设的不大是也偶尔会出现负值,还有怎么解释0的情况。一点时间都没用就算完了吗?

网友:
真是不太懂说什么好了。
首先,你要明白,这个usec每次是到系统去取的。取usec的时机是随机的。假设,第一次取时间的时候,usec1==900000,第二次区时间的时候,usec2==1100000,此时要对usec2进行处理,结果usec2=1100000-1000000,也就是100000。此时,用你的函数,所花时间就是usec2-usec1==-800000。
时间为零的情况,是因为你系统的时钟分辨率太低。
这类问题,需要自己动脑筋想,才明白。如果你觉得动脑筋了还是不明白,建议你先补充点基础知识。

网友:
那个负值的情况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出现0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了。麻烦了。谢谢了!!!!!!!!!

网友:
负值是不是因为时钟频率太低,两次取的是同一个时间,所以出现0的情况。但是我在开始是用
gettimeofday取了一次。在运行完函数时取了gettimeofday,那么这后一次不是又去取了一次系统时间吗,难道,在这一次系统没有去更新时间吗,不知我的理解哪里有问题。高手解释一下吧。十分感谢。不好意思,太菜了。不吝赐教吧。实在太谢谢了。

网友:
0值是系统分辨率太低。就像一个只有分针的时钟,显示是八点。你隔了1秒去看,它还是八点。
并不是说你的运算就不需要时间,只是时间短到你的系统分辨不出来。

网友:
能不能解释的清楚点。为什么在1000之内的测不出。但是他已经加到1000了。也是从1000加上来的。为什么中间的900什么的,就测不出来呢?

网友:
呵呵,这是你自己的源程序啊,有源程序,就该好好看。
   实际上,你的ARM7的板子没有做到1微秒的精度,而是只到1ms。也就是一个jiffies。自然,1000个微秒(应你的要求,解释清楚起见,注意这就是1ms哦)以下,比如900us就不会出现了。
   不要问我jiffies是什么,呵呵。google或者百度都是很好的工具,应该学会自己找知识。

网友:
哦,受教了。是不是本来只能实现1ms的(由于arm7只能做到这些),在jiffies转化到time是就把1ms转化成1000us了。
现在彻底明白了。
这些天麻烦您了。
十分感谢。

太谢谢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时钟频率低就测不出微秒级的,是不是因为产生两次频率变化的时间间隔比1us大呢?不知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