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开发一个串口监控程序,120个点,一台电脑监控,是不是要开辟120线程呀?

楼主:
最近,要开发一个串口监控程序,120个点,一台电脑监控,是不是要开辟120线程呀?

网友:
没必要的,可以给每个点编号,轮询

网友:
串口是独占方式使用的.难道你要有120个串口吗?

呵呵,

还是简单地弄一个以编码来区分的协议吧...

嘿嘿

网友:
是有120个串中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用串口服务器/串口联网设备。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轮询吧应该

网友:
120个点得用硬件实现,一个串口根pc通信

网友:
pc给串口的资源,常规只有4个;理论上可以有32个。没有120个这么多。
软件上实现,工作量相对要小些。也就是IBing7所提议的,简单地弄一个以编码来区分的协议。
可以借鉴i2c总线如何实现对8个eeprom访问的原理。

网友:
可以用一条485串起来,分地址。pc一个串口,外加232-485转换(深圳30元)。轮询。如实时性要求高,可分组。

网友:
大侠没空回答,菜鸟只能顶帖!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