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在pb5.0定制支持游戏的系统。

楼主(2007-12-22):
大家有没有在pb5.0定制支持游戏的系统。
最近想在开发板编译个可以玩游戏(格式如:.jar)的系统,
pb上可以定制自带的字牌游戏,
各位有没有人编过这样的系统。
玩游戏
开发

网友A:
主要是需要集成第三方JAVA平台,定制系统中没有提供JAVA组件支持。
如需要支持其它格式,一般都需要游戏平台支持,需具体分析。

网友B:
看来没有什么戏?
还想弄个玩玩。
顺便问下,
JAVA平台谁有没有集成过。

网友C:
有兴趣可以自己写游戏玩,自己编译,,,,

网友D:
呵呵..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我们也要能编个能玩其他流行的游戏.(我们的目标机器有400mhz)
好象有个可以编译成.cec文件,然后加到我们的catalor上。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似的。

网友E:
没有人编译过这样的系统啊,

网友F:
JAVA VM 一般都是商业、现成的,不需要自己开发。我做的前一个项目,就是集成第三方JAVA平台。
LZ可以试试在网上查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试用的、或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