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410的Eboot中的中断如何挂接? 中断向量表如何设置? ...

楼主(2007-01-16):
在2410的Eboot中的中断如何挂接? 中断向量表如何设置? 为什么是ADS中编译没问题的程序在PB中编译不通过?
1.在2410的Eboot中的中断如何挂接?
2.中断向量表如何设置?
3.为什么在ADS中编译没问题的程序在PB中编译不通过?
问题
程序
如何

网友A:
哪位大师能帮着指点一下啊?

网友:
没有人了解么?愁死了

网友B:
不是很清楚.
给你找的.
ARM中断向量两种设置方法
在32位ARM系统中,一般都是在中断向量表中放置一条分支指令或PC寄存器加载指令,实现程序跳转到中断服务例程的功能。例如:
IRQEntry B HandleIRQ ;跳转范围较小
B HandleFIQ
或IRQEntry LDR PC,=HandleIRQ ;跳转的范围是任意32位地址空间
LDR PC,=HandleFIQ
LDR伪指令等效生成1条存储读取指令和1条32位常数定义指令。32位常数存储在LDR指令附近的存储单元中,相对偏移小于4KB。该32位数据就是要跳转到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之所以使用LDR伪指令,是因为ARM的RISC指令为单字指令,不能装载32位的立即数(常数),无法直接把一个32位常数数据或地址数据装载到寄存器中。下面一般程序与上述伪指令功能等效,但中断向量表描述得更为清晰。其中VectorTable为相对LDR指令的偏移量:
IRQEntry LDR PC,VectorTable+0
;与LDR PC,=HandleIRQ等效
LDR PC,VectorTable+4
;与LDR PC,=HandleFIQ等效
……
VectorTable DCD HandleTRQ
DCD HandleFIQ
……
HandleIRQ
……
HandleFIQ
一般ARM嵌入式系统的程序都是固化在从00000000H开始的低端ROM空间中,中断向量表VectorTable也是固化在ROM中,所以上述两种方法都无法在程序运行时动态随机修改中断向量表。不论对于初学ARM处理器的程序员还是有经验的程序员,设置中断向量都相当繁琐,必须修改ARM的C程序的启动代码。一段晦涩的汇编代码很不方便,比较容易出错。

网友C:
blueoceanli(谋定而动)
首先谢谢你的支持,你帮我找的我也好过了,这些内容我在别的地方也看过,并且关于USB的中断,我在NBOOT中已经测试过了,可以挂接,但是移植到EBOOT中首先是编就不通过,所以非常郁闷,但还是要谢谢你.
继续请教.

网友D:
用PB编译后的错误为:
c:\wince420\platform\smdk2410\kernel\hal\cvtres() : error CVT1107: 'obj\ARMV4\retail\fw.obj' is corrupt
c:\wince420\platform\smdk2410\kernel\hal\obj\armv4\retail\fw.obj() : error LNK1123: failure during conversion to COFF: file invalid or corrupt
我是在fw.s中修改中断量向表,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呢?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啊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告诉方法了,偶也学习中.........

网友F:
没解决呢,虽然编译过去了,可是中断还是挂不上啊,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