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让CPLD的某个输入信号延时10微秒输出

楼主:
CDLD时钟是25MHZ,我想用减法计数器实现,是不是计数器减到0时,直接输出信号《=输入信号就行了?

网友:
1 load 初值
2 减
3 判断 =1 的时候生成一个 pulse
4 结束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外部硬件输入的,我的意思是在CPLD的其中一个引脚上实现将这个信号延时输出

网友:
我想在10微妙的时候输出的是0秒时的数据,用计数器可以实现这样的延时吗?是不是需要RAM?

网友:
当然需要存储器,因为你的输出是持续的脉冲。存储器需要存储0-10微秒里面的外部信号数据,除非你外部信号的频率极低,否则的话,会很耗存储器的。

网友:
那我该怎么做呢?请指教。外部晶体是25M的

网友:
移位寄存器?

网友:
移位寄存器我也考虑过了,外部晶振是25M的,要延时7微妙,需要几百个触发器组成移位寄存器,太耗资源了。所以才想到用计数器是否可以实现。各位高手请帮忙

网友:
这个信号是否有自己的周期性?

假如只要保证10us的脉冲,则把25MHz时钟分频再做移位寄存器的时钟,或者是个办法

网友:
需要看你的信号的最大频率,如果频率比较高,确实需要很多D触发器
如果频率比较低,可以把25M时钟分频,然后用少量的D触发器。

网友:
如果没精度要求可以将25M信号按256倍分频

网友:
感觉上用移位寄存器,多加几个触发器试试看。

网友:
用CPLD做延时很费资源,不管是先分频还是怎么样,分频也是要占用D触发器的

25M,周期是0.04微秒
要延时10微秒,就是250个周期

不知道你对精度的要求怎么样
如果要求非常高,那就需要250个触发器,一个触发器延时0.04微秒,嘿嘿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在外部添加一个存储器最简单

网友:
为什么要用down counter呢,太浪费资源!!!!

网友:
down counter要坚决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