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我的WINCE启动到这里就没了反应.

楼主:
VIVI version 0.1.4 (root@Rhvd) (gcc version 2.95.2 20000516 (release) [Rebel.com
]) #0.1.4 Thu May 4 00:58:37 CST 2006
MMU table base address = 0x33DFC000
Succeed memory mapping.
NAND device: Manufacture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K9D1208V0M)
Found saved vivi parameters.
CS8900 - type: 630e, rev: a00
CS8900 - status: ad6 (EEPROM present)
Setting MAC address...
Display format changed to VGA 640X480 mode
Press Return to start the WINCE now, any other key for vivi

Copying eboot image from partition 'eboot' to 0x30038000

到最后一行就没了反应,急啊!!!!!!!!!111

网友:
0x30038000
好象有问题

网友:
到这里:"Copying eboot image from partition 'eboot' to 0x30038000"

那说明这个LOADER 运行好了, 拷贝EBOOT 到RAM中再去执行这个EBOOT ,以下是思路:
1、 看看你的EBOOT 的内存管理配置是否对。
2、看看你的编译器的地址、配置选项,是否是仿真器下的IMAGE 烧录到NANDFLASH里面了
3、看看EBOOT代码是否有问题? 在那里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