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8051高手幫幫忙呀???

楼主:
請問有冇8051高手幫幫忙呀???
我要做一個用max232控制8051接收Port1的button再送去終端機的project, 但是出了問題,我不知道怎么把Port1的button用SCAN_KEY得到的信号,用8051送到終端機,还有SCAN_KEY好像出错了,請各位高人幫幫忙,看一下我的程式出了什麼問題,感激不盡!!!

我的程式如下:
        ORG 00H
          SETB EA
          MOV TMOD, #00100000B   ;8 bits auto-reload mode
        MOV TH1, #0F4H
        MOV TL1, #0F4H     ;2400 baud rate
        MOV SCON,#01000010B   ;8 Bits,set by timer 1, with TI ready
        ANL PCON,#01111111B;Close SMOD

        LJMP BEGIN

BEGIN:   MOV SP,#60H
        CALL INIT_RS232
        CALL SCAN_KEY
        MOVC A,@A+DPTR
        MOV SBUF,A     ;Send out the data
        ??        ;不知道接下來怎么寫=o=,不知道用不用call delay
        JMP $

SCAN_KEY: PUSH R0
        MOV R0,#11111110B
LOOP:   MOV P1, R0
        MOV A, P1
        ORL A,#00001111B
        CPL A
        JNZ RETURN_VALUE
        MOV A, R0
        RL A
        MOV R0, A
        ANL A, #00010000B
        MOV DPTR, A
        POP R0
        JNZ LOOP

RETURN_VALUE:MOV A, P1

INIT_RS232:
        MOV SCON,#50H
        MOV TMOD,#20H
        MOV TH1,#0F4H
        SETB TR1
        SETB TI
        RET

END

网友:
第一:SCANKEY能否成功这和你的硬件连线有直接关系。
第二:你的程序结构不太理想
你试试我这个看,嘿嘿希望有帮助

分三个模块:
1.SCANKEY
2.UART
3.MAIN

SCANKEY再定时器里以一定的间隔不停地扫。产生对应的一组标志
在MAIN里查询这组标志,如果是对应的就调用UART向上位机发数据。

这样的结构是不是好些?

网友:
   ORG 00H
   SETB EA  ; 一般来说,如果允许中断,就一定要保留中断向量,那复位向处通常是" ljmp begin"那样的代码
-------
   MOVC A,@A+DPTR
   MOV SBUF,A     ;Send out the data
; 如果要查表,一定要先向DPTR装表的地址:在你的初始化处(例如,可能是begin后面)
-------
; 所有的子程序,一定要有一个返回指令在最后。如果出现多个分支,每个分支的最后都要有返回指令。

网友:
真言阿,中断退出来要和原来的一抹一样
初学最好把流程图都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