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去读flash的ID

网友:
flash的ID是唯一的?怎么读到,谢谢.

网友:
也是KernelIoControl(),但需要驱动提供支持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这个ID号,是要设备制造商实现了这个功能的基础上,你才能正确读出。

我不知道你是开发这个设备,还是使用这个设备。

如果是使用这个设备,那么你的方法是对的,读出来时一样的,只是因为你的设备制造商偷懒,没有真正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是开发这个设备,那么你要修改BSP里面的OEMIoControl函数,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我是使用这个设备,那看来是没办法了呀

网友:
to yashi:
ID一样,有时并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有些地图检测盗版方式就是读这个码。

网友:
TO xinshine
那看来那厂商是支持盗版了,
郁闷,
那作为软件商还有什么其它办法保护,获得每机唯一的ID来注册呢?

网友:
你们的设备是不是用SD卡的?
一机一卡?
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用SD卡的ID来注册。

网友:
To sunrain_hjb
请问如何获取SD卡的卡号?

TO 楼上2位,应该是有办法的,
象凯立德等地图开发厂家,对各种机器,象我拿到的取得设备ID都是相同的机器,也会生成不同的机器码来的.

网友:
SD卡是可以加密的。许多厂家使用SD卡加密,你把软件拷贝出去也不能使用。

还有的厂家要求留一块空余flash给他们,他们自己往里面写ID号,当然,这个ID号只能他们的软件用,不像DEVIEID那么通用。

网友:
据我所知,如凯立德的注册试是,
你可下载或拿到正版地图,用随便一张卡安装后,只要将机器码报给凯立德,它发回SN给你,这中间,它不知道你什么机器,也不接触你的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真正与硬件无关

网友:
读了机器码,怎么可能硬件无关!
楼主知道机器码包括了哪几部分吗?

网友:
UUID是指在一台机器上生成的数字,它保证对在同一时空中的所有机器都是唯一的。通常平台会提供生成UUID的API。UUID按照开放软件基金会(OSF)制定的标准计算,用到了以太网卡地址、纳秒级时间、芯片ID码和许多可能的数字。由以下几部分的组合:当前日期和时间(UUID的第一个部分与时间有关,如果你在生成一个UUID之后,过几秒又生成一个UUID,则第一个部分不同,其余相同),时钟序列,全局唯一的IEEE机器识别号(如果有网卡,从网卡获得,没有网卡以其他方式获得),UUID的唯一缺陷在于生成的结果串会比较长。关于UUID这个标准使用最普遍的是微软的GUID(Globals Unique Identifiers)。

UUID在所有计算机上都是唯一的。不过,它们的值是完全随机的,因此不能用来确定添加值的时间或值的顺序。另外,UUID值比其它方法(包括全局自动增量)所需的值大得多,并且在主键表和外键表中都需要更多的表空间。使用UUID建立表索引的效率也更低。

网友:
To楼主
CE串口调试助手的下载地址是: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61092
这个版本是ARMV4的,应该能用。
等有空了,会更新这个程序。

另外,我给你的演示是用屏幕录像专家录的。
是不是效果还不错啊。^_^

另外,不知道你的SD卡的ID号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谢谢,
不知道怎么取SD卡的ID呀,请指点.

网友:
你到这里下载吧,完整的EVC工程,我测试过了,可用。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96795

希望对你有用吧。

另外,我觉得软件加密不一定非得依赖硬件的ID,
你自己产生一个ID,然后用算法对应一个序列号就行啊。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96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