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ET CF中获取GPS数据

楼主:
请问有没有在.NET CF2.0中获取GPS数据的例子?看到Windows Mobile5.0有GPS函数,有没有相关的.net cf托管类?

网友:
关注CF开发!

但LZ似乎,好像,可能,应该到“嵌入式开发”里去问!

网友:
确实,转移一下,谢谢。

网友:
以前的话直接操作Com端口
后来有了OpenCF提供GPS Class
再后来到WM5有了GPSID,MS封装了一层调API
现在WM6中似乎会更方便了!

网友:
自己写解析也可以:        如:
$GPRMC,195531,A,5326.986,N,00610.147,W,000.0,360.0,170500,007.2,W*7F

The fields in this sentence are described in Table 9.3.
Table 9.3. Structure of the RMC EMEA sentence
Data        Purpose
$GPRMC        Talker ID (GP) and sentence identifier (RMC).
195531        Time when sentence was created in hhmmss format using 24-hour notation. This time is 19:55:31.
A        Navigation receiver warning. A = OK, V = warning. A warning is usually given if satellite reception is poor or insufficient satellites are visible.
5326.986        Current latitude showing degrees between 0 and 90, minutes, and a fraction of a minute. In this case the latitude is 53 degrees, 26 minutes, and 1/986 of a minute.
N        Indicates whether latitude is north or south of the equator.
00610.147        Longitude showing degrees between 0 and 180, minutes, and a fraction of a minute. In this case the longitude is 006 degrees, 10 minutes, and 1/147 of a minute.
W        Indicates whether the longitude is west or east of the Greenwich meridian.
000.0        Speed over the ground in knots. A knot is one nautical mile per hour, and a nautical mile is one minute of latitude. In this case the speed was zero knots.
360.0        Course made good. Since the GPS unit was not moving, the course should be ignored but is reported as 360 degrees.
170500        Date in the form ddmmyy. This date is 17May2000.
007.2        Magnetic variation. This is the difference, expressed in degrees, between the magnetic north pole and the true north pole. This va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over time. In Dublin on this date the magnetic variation is 7.2 degrees.
W        Indicates whether the magnetic pole is to the west or east of the true pole.
*7F        Checksum expressed as a hexadecimal value.

网友:
如果是GPS的CF卡~~ 你应该去找厂家要SDK,厂家应该要提供这些东西的。打个电话和厂家联系一下吧

网友:
看过的,厂家提供通信协议,做得好的还提供一些Sample的evc的示范。

网友:
网上有这样的基类可以参考
简单的分析$GPRMC开头的那部分就可以了!

http://blog.eeworld.net/zhou_sheng/archive/2006/04/22/672825.aspx

网友:
可直接用.net2.0 的serial port 的控件。然后,用GPS协议解析就行了。

网友:
Windows Mobile 5.0 SDK中有GPS获取的例子,可惜只能在5.0中使用,OpenNETCF也有,只是没有很好的例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