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Visual Tools 和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 有什么关心或者区别么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eMbedded Visual Tools 和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 有什么关心或者区别么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偶是刚开始学习windows ce这个嵌入式的操作系统,实在是不太明白啊。

看到两本书上 一本介绍了eMbedded Visual Tools  另一本又介绍了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  现在分不明白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请各位大侠们帮帮忙 比较着急 呵呵

网友:
eMbedded Visual Tools一般用来开发wince应用程序,也可以用来开发一部分驱动。

而Platform Builder是用来开发(定制)wince操作系统本身的,它其实也可以做应用程序的开发,不过很少这样使用。

所以可以大致的说:前者用来做应用开发,后者用来做系统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bedded ? Visual ? Tools一般用来开发wince应用程序,也可以用来开发一部分驱动。

而Platform ? Builder是用来开发(定制)wince操作系统本身的,它其实也可以做应用程序的开发,不过很少这样使用。

所以可以大致的说:前者用来做应用开发,后者用来做系统开发。

说得很完整啦~

网友:
eMbedded   Visual   Tools,这个CE3.0下应用开发工具的名称,包括EVC3.0和EVB3.0,现在基本上用EVC4.0或VS2005/VS2008系列。EVB被微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