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G的硬盘分区(如: F盘),有多少个扇区(Sector)? 是怎样划分的?

楼主:
一个10G的硬盘分区(如: F盘),有多少个扇区(Sector)? 是怎样划分的?

网友:
我写了一个程序读写固定硬盘分区上(如: F盘)的一个扇区,却发现读写完之后会打不开整个硬盘,提示需要格式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盼望高手指点。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your replies.

网友:
明显你的程序把硬盘扇区读坏了

网友:
把硬盘扇区读坏了? 那格式化之后为什么还能继续往扇区里面读写啊. 是格式化的时候修复了吗?

网友:
嘿,你是怎么读写的呢,下个磁盘工具如winhex/Runtime DiskExplorer看看是不是把系统扇区内容改写了?自己先找点资料看看吧,硬盘一个扇区(sector)固定是512字节,多少扇区自己折算吧。还有你的系统是什么格式的?FAT32还是NTFS还是其它?

网友:
谢谢  几天都没有来了
我主要做应用层的程序 底层写好了函数读数据 芯片先把数据从硬盘读出来 再传到buffer中
我是直接用芯片的API函数来读数据
我在读写完之后,如果关了电源,重新启动之后就会出现提示需要格式化的问题.在FAT32和NTFS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在一个芯片出现读的错误 即boo型的读函数值为false 是不是说明芯片不支持读操作啊

网友:
有可能是底层的驱动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将系统扇区内容修改了,如果是只读操作的话,就不涉及修改系统扇区内容的问题了.读失败也有可能是硬件的原因造成的,你的描述不清楚,你知道你读的是什么扇区的内容吗?不是MBR,DBR吧.

网友:
要想弄清楚问题,首先你要把你的详细操作说清楚吧,不贴代码,也要描述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