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下怎么设置系统控制面板的背景光Backlight??希望指点

楼主:
在WCE里的控制面板里可以设置背景光的亮度,可是如果我想在我的应用程序中来控制该背景光的亮度怎么做???
我想通过注册表来设置,可是注册表里好象没看到度的设置值,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请知道的朋友帮忙指点下,
谢谢!!!

网友:
please help me.......
waiting............

网友:
CE下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接口,所以具体要怎么实现,必须询问背光驱动的开发者。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通过背光的IOCTL中的电源设置来定义亮度等级,不是CE系统定义的,是驱动人员提供的

网友:
顺便再问下,关于屏幕校准,是不是也要驱动开发者才能完成???

网友:
屏幕校准,MS提供有标准的函数可以调用。驱动人员需要实现屏幕驱动来支持这个函数。

网友:
谢谢# 91program的回答。这就去找。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control panel中哪一个可以调节背光亮度? 我只能开启或是关闭背光,没有亮度等级的调节

你的调节是怎么实现的? 之间开发的一个control panel应用程序吗?

网友:
调节背光的亮度级别,具体要跟硬件工程师沟通,问你们对背光控制的级别范围是多少,然后在应用程序中通过设置注册表中关于背光的子键的值来调节背光

网友:
大致代码如下:

if (m_FSel>=0 && m_FSel<=3) {    //m_FSel就是用户指定的给背光大致划分的几个级别,这里划分为4个亮度级别
        dwACLevel = dwBattLevel = m_FSel * 64;
        SetToRegistry(&dwBattLevel,&dwACLevel,REG_PATH,BATT_LEVEL_SUBKEY,AC_LEVEL_SUBKEY);
        h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L"BackLightLevelChangeEvent");
        if(hEvent != NULL) {
                SetEvent(hEvent);
                CloseHandle(hEvent);
        }
}

网友:
TO:sdssly
  我那控制面板里的背光调节功能是,是我那芯片公司提供的驱动程序(BSP)里有的。

TO:lovealan
  我看那注册表里并没有存储背光灯的键值,只有:
        "BatteryTimeout"=dword:3c
        "ACTimeout"=dword:258
所以我因该是要自己写的吧

网友:
再问一下 是control panel中增加了一个cpl吗?叫什么名字?能不能发一个screenshot看看?

我也想实现能调节亮度等级,想参考一下

标准的wince中的control panel中仅仅可以开启、关闭背光

网友:
1。首先硬件必需支持背光的调节
2。驱动程序中可以通过改变PWM波的占空比来调节亮度

网友A:
那位有完好的可以在WINCE设备运行的背光亮度调整工程?可以拿来借鉴学习下!有的发给我一份,谢谢啦!SKYPE:pengqiuw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位有完好的可以在WINCE设备运行的背光亮度调整工程?可以拿来借鉴学习下!有的发给我一份,谢谢啦!SKYPE:pengqiuwen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