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数据库

楼主(2007-12-27):
Wince数据库
wince中,驻留在对象存储库中的数据库,当关机,对象存储库中的数据库还存在么?请解释下
本人,使用CCeDBDatabase创建的数据库,每次重启系统时,都会重新创建,请问,有没其他方法,让数据库只创建一次?
数据库
wince

网友A:
其实你的数据库存在内存当中啊, 关机了,当然不存在了.
除非你的数据库存放在外界存储介质上,例如CF卡 等存储设备上

网友B:
to KevinCEC
意思就是说,对象存储库, 是系统启动后,然后再创建的?

网友C:
是啊. CE这点和XP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有存储内存 和 程序内存 两个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