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1.1)怎么能够让控件透明呢?C#(v2.0)能做到也行

楼主(2007-04-19):
C#(v1.1)怎么能够让控件透明呢?C#(v2.0)能做到也行
如题,希望能让label,radiobutton,panel等等控件都透明。
就像winxp上的 transparent 属性的效果。不是说alpha值。
不用画笔的方式实现。
透明
能够

网友A:
说明一下,是WinCE .NET模拟器。

网友B:
如果是想靠改属性实现,确实不太可能。
但有其他办法吗?我没找到。哪位XDJM试过?

网友C:
别指望了,不可能做到。只能自己去画。
简单的方法,
1 隐藏控件
2 刷新背景
3 显示控件
这样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会有闪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