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键盘焦点如何取得
woshilaojiang
woshilaojiang

网友A(2007-12-28):
键盘焦点如何取得
我在windows mobile的主窗口中创建了一个子窗口,在这个子窗口上有一个列表控件,当程序一开始运行时,我点击手机下方的方向键,都能正常响应,但当我用鼠标选中列表控件中的一行数据项时,再去点击方向键,它就不再响应了。
请问如何解决啊,希望大家帮帮我!
windows
Mobile
如何
程序

网友B:
你用的什么?win32还是MFC还是C#?
看看子窗口的消息处理函数里面吧?

网友C:
应该是你的代码问题。消息被窗口拦截了?
不清楚楼主的具体做法。
不过这样的代码在网上有很多的。你可以下载几个比较看看。
除非有人遇到相同情况的,不然很难一下子就提出解决方案

网友D:
也怪我没说清楚,点击方向键其实也不是没有响应。
当选择列表中的一个选项时,我再去点上下方向键的时候,它就会选中列表中我当前选择记录的上一条记录或者下一条记录,焦点跑到了列表框中。如果我不创建子窗口,而直接在主窗口中添加列表框,是没问题的。
希望大家帮我试一试,都会有这种情况的。我的程序没有过多的代码。谢谢!

网友E:
看看有没有
setfocus()这个函数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