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libc库

楼主:
现在2.4.27的内核和RAMDISK可以正常运行在AT91RM9200中,我交叉编译了一个简单测试程序
放到RAMDISK中,但是执行时却提示: Not Found !
eg: ash> ./bin/Test
ash> ./bin/Test : Not Found
路径是没问题的,属性也具有可执行.原因可能是我动态交叉编译造成的.
所以现在我想移植glibc到ARM平台中.但是不太清楚具体怎么操作.
--->是不是下载glibc源代码后,根据其下的INSTALL说的那样交叉编译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测试程序需要哪些库文件呢?如何知道??
在PC中可以通过 ldd 工具查看可执行程序所用到的.so库,但是交叉生成的程序如何
知道用哪些库呢? 不可能吧 编译glibc 生成的库文件都搬到RAMDISK中吧???
请做过的,知道的......高人,指点一下子.......

移植uClibc库也可以啊
谁能指点一下子......
用arm-linux-gcc 编译uClibc就可以了吗?
但移植的时候复制哪些库文件到开发板中呢?
如何判断用户程序所用到的库文件呢????

网友:
移植uClibc即可,
对,用arm-linux-gcc编译就行了,
同样的,交叉编译工具链下也有ldd,可以用它来查看所需要的库

网友:
我在/lib下放了相应的库文件后,运行程序时果然有点变化了;;
提示的错误不一样了:
大体如下: excuting xxx when loading shared library ....... can 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s....

这个错误如果在PC上出现,解决方法是利用ldconfig工具告诉系统动态库的路径;
但现在在开发板上怎么解决啊?我已经把文件复制到了系统默认路径/lib下了!!!!!
为什么执行时还提示找不到呢?
需要在哪里配置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