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这样的驱动???

楼主:
我现在有两个应用,现在想要做一个驱动,似的上层这两个应用能通过这个驱动来互相传数据.
要求是双向的,即任何一方都能读和写.
这个驱动不需要跟实际硬件打交道,能传1024个字节即可.

这样的驱动该如何实现呢?!
我想了一下,想不完全.似乎驱动内部要维护至少两个队列,但如何来区分上面这两个应用呢?
是实现一个设备吗?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
把Irp请求串列化,来区分两个应用。
不同的Irp请求,dipatch到不同的例程。
开辟两个空间,存放数据。各有empty或full标识。
read/write请求同时到来,还涉及同步与异步的问题。

初步的想法~

网友:
创建一个设备,分配一个缓冲区,处理CREATE、CLOSE、READ、WRITE就可以了。
这种应用用驱动程序处理比较麻烦,建议用pipe。

网友:
共享内存

网友:
这样 应该就不算是驱动了吧

网友:
用驱动来实现这个功能不适合吧,我认为用命名事件和多线程配合实现更容易一些。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如果要用驱动,也可以用驱动和应用共享命名事件来处理。

网友:
为什么要用驱动来实现?直接开管道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