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底下不能用setlocale吗?

楼主:
rt

网友:
没用过,不过你可以查一下 PB 的帮助。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上述问题,在link时提示如下:
XXX.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etlocal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XXXX”

网友:
“PB 的帮助”指的是什么?不明白!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

但是在EVC4和VS2005的智能设备帮助中,都可以查到它,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SetLocaleInfo代替SetLocale出现好多的错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