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关于摄像头驱动!请您指教!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想在Linux下做一个自动驱动摄像头进行抓拍的程序!原有的摄像头驱动testcamera操作是:
    执行testcamera,然后输入c或C对抓拍的图片进行保存!我现在想实现摄像头在抓破之后自动保存图片!
    所以我对原来的程序进行了一下的修改(/*...*/为我注释掉的程序):
..........

fd_set rfds;
..........

if(tcgetattr(0, &tio)<0) {
                printf("tcgetattr fail!\n");
                goto fail;
        } else {
                c_lflag = tio.c_lflag;
                tio.c_lflag &= ~(ICANON | ECHO);
                if(tcsetattr(0, TCSAFLUSH, &tio)<0) {
                        printf("tcsetattr fail!\n");
                        goto fail;
                }
        }

        printf("now start capture...\n");
/*        printf("press Esc key to exit, 'c' to save picture, 'd' to enable/disable display\n");
*/
        if(capture_video) {
                if(ioctl(fd, VIDIOCCAPTURE, VIDEO_START)<0) {
                        printf("VIDIOCCAPTURE fail\n");
                        goto fail;
                }
        } else if(!cpu_type){
                if(ioctl(fd, VIDIOCCAPTURE, STILL_IMAGE)<0) {
                        printf("VIDIOCCAPTURE fail\n");
                        goto fail;
                }
        }

        FD_ZERO(&rfds);//将rfds内容庆龄

        show = 1;
        cnt  = 0;
        while(1) {
                //in pxa270, if capture still image, can do it just one time
                if(!capture_video&&cpu_type)
                        if(ioctl(fd, VIDIOCCAPTURE, STILL_IMAGE)<0) {
                                printf("VIDIOCCAPTURE fail\n");
                                break;
                        }

                FD_SET(0, &rfds);
                FD_SET(fd, &rfds);

                tv.tv_sec = 3;//3秒
                tv.tv_usec = 0;

                select(fd+1, &rfds, NULL,  NULL, &tv);
                if(FD_ISSET(0, &rfds))//若有数据读入
                  {
/*                        char cmd;
                        //printf("stdin input\n");
                        if(read(0, &cmd, 1)<0) {
                                printf("read stdin fail!\n");
                                break;
                        }
                        if(cmd=='d'||cmd=='D') {
                                show = !show;
                                printf("%s display\n", show?"enable":"disable");
                        } else if(cmd=='c'||cmd=='C') {
*/
                                printf("save picture...\n");
                                save_picture(buf);
/*
                        } else if(cmd==0x1b)
*/
                                break;
/*                } else if(FD_ISSET(fd, &rfds)) {
                        if(mmap_camera) {
#if 1
                        //just for performance test in video capturing, int(rdy)->show->int->show
                        //use read to clear ready flag in driver
                                i = read(fd, buf, 0);        //mmap camera for read, so read 0 byte to buf
                                if(i<0) {
                                        printf("read fail!%d\n", i);
                                        break;
                                }
#endif
                        } else {
                                i = read(fd, buf, image_width*image_height*2);
                                if(i<0) {
                                        fprintf(stderr, "read fail! %d\n", i);
                                        break;
                                }
                                //printf("read %d bytes\n", i);
                                cnt++;
                        }
                } else {
                        printf("wait timeout, break...\n");
                        break;
                }
*/
}
fail:
............

现在问题是:
    摄像头可以打开,但不能抓拍后自动关闭。只有从键盘输入任意键后,才能实现保存图片并退出!经过多次实验发现,是与下面程序有关:
    fd_set rfds;
.................

    FD_ZERO(&rfds);
.................
    FD_SET(0, &rfds);
    FD_SET(fd, &rfds);

    tv.tv_sec = 3;//3秒
    tv.tv_usec = 0;

    select(fd+1, &rfds, NULL,  NULL, &tv);
   while(1)
{
  if(FD_ISSET(0, &rfds))/*若有数据读入!经过试验,这条语句好像不能去掉,去掉后摄像头不能打开*/
  { printf("save picture...\n");
    save_picture(buf);//保存图片,前面已经定义过
    break;
  }
}

请各位高手帮忙,怎样才能实现摄像头自动打开并保存图片,然后退出!先谢谢您了!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写错了,while函数应在外面:

fd_set rfds;
.................
{ .......

    FD_ZERO(&rfds);
.................
    FD_SET(0, &rfds);
    FD_SET(fd, &rfds);

    tv.tv_sec = 3;//3秒
    tv.tv_usec = 0;

    select(fd+1, &rfds, NULL,  NULL, &tv);

  if(FD_ISSET(0, &rfds))/*若有数据读入!经过试验,这条语句好像不能去掉,去掉后摄像头不能打开*/
  { printf("save picture...\n");
    save_picture(buf);//保存图片,前面已经定义过
    break;
  }
}
请指教!

网友:
看来是没人回答了!不过我已经解决此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