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虚拟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各位,我先说一下我的东西:

用PIC18F4550 MCU采集数据,通过USB总线把数据传给PC。用的是Microchip提供的CDC firmware。在PC上用MFC基于对话框的方法作了一个显示程序,其中用MSComm控件对串口操作。

这个程序是之前做好的,用在PC的物理串口操作上没有一点问题。

MFC程序:
void CDataDlg::Onstart() //显示程序启动函数,打开并设置串口
      …… //一些初始设置
         m_ctrlComm.SetCommPort(port);//这里可以找到USB虚拟的串口COM4
if(!m_ctrlComm.GetPortOpen())
m_ctrlComm.SetPortOpen(TRUE);
m_ctrlComm.SetSettings("19200,n,8,1");
m_ctrlComm.SetInputMode(1);
m_ctrlComm.SetRThreshold(14); //一组数据长度为14个字节
m_ctrlComm.SetInputLen(0);
m_ctrlComm.GetInput();
m_ctrlComm.SetRTSEnable(TRUE);
         Outbuffer='0';//向MCU发送命令,启动串口传输。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Outbuffer));
}

void CDataDlg::OnComm()
{
COle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0;
LONG k=0;
double sampletime;
int Data[64]={0};
int TempSerial;
++Data_Serial_NO;
if(m_ctrlComm.GetInBufferCount()>=14)
{
      variant_inp.Attach(m_ctrlComm.GetInput());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Get valid data length
    for(k=0;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Data+k);
      …… //Data中的数据接收

         ……  //其他数据处理

         // 数据处理完成,发送下一次数据采集命令
         Outbuffer='0';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Outbuffer));
}

问题和现象:
能够找到虚拟的串口,打开、关闭都很正常,我试了如下三种通信方式
1、用以上的机制:程序开始之后通信很快就会停止。这个时候我如果再手动发送一次命令,就会再进行通信,过不了多久又会停止,每次通信的间隔没有什么规律。就是说通信一会儿之后又会停。如果在每次停止之后手动发命令,就能一直那样一跳一跳地工作下去。
2、上层定时发送采集命令:这个时候程序通信一会儿就会死掉。
3、底层不断发送:情况最夸张,整个程序一开始会死掉,而且感觉连对话框上面的一些控件显示都有问题。

我在国外的论坛上看到一个说到这种现象的帖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见过,还请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