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大家多多帮忙啊

楼主(2007-03-22):
请教一个问题,大家多多帮忙啊
请问org 和 creg 这两个命令的区别。用Cx51时,其默认的startup.a51中有creg at 0,后面跟着很多代码,请问这样会不会占用中断地址(0x03, 0x0b......)??

网友A:
记得在creg at 0 后只有一个跳转指令,再后边的代码都是可以重新定位的代码,不会和中断程序冲突的

网友B:
怎么我的KEIL里没有生成这个呢?
而且,连帮助里都没有提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