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93C46的处理代码?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  = P2^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void int_0();       //外部中断0
////////////////////////////////////////
///////////////////////////////////////
#define  NADDR             7        //for 7 -- 93C46
sbit    ROM_CS = P1^0;            //93c46的片选端
sbit    SK = P1^1;            //93c46的时钟端
sbit    D_I = P1^5;            //93c46的数据端
sbit    D_O = P1^6;            //93c46的数据端
//////////////////////////////////////////
void delay_nop(void)
{
    _nop_(); _nop_();
    _nop_();_nop_();
}

byte shin(void)
{
    byte i,d_out;
      SK=0;
      d_out= 0;
      for (i = 0;i<8;i++)
    {
        delay_nop();
          SK=1;
         d_out<<=1;
          D_O = 1;     //引脚寄存器置1
        delay_nop();
          if(D_O)
        {
            d_out+=0x01;
        }
        delay_nop();
           SK=0;
    }
    return d_out;
}

//the d_out is the data goen out.
void shout(byte num,byte ch)
{
    byte i;
    if(num <8)
    {
        ch<<=(8-num);
    }
    for(i = 0; i     {
        delay_nop();
        SK = 0;
        delay_nop();
        D_I= (ch&0x80)? 1:0;
        SK = 1;
        ch<<=1;
    }
    SK = 0;
}
// 'ch' is the data coming in, the num is the number of the byte for this data.
// return 0--ok    1--error
byte status(void)
{
    byte i,j,flag;
      D_O=1;
    ROM_CS=1;
    _nop_();
    _nop_();
      for (i=255;i;i--)
    {
         for (j=40;j;j--)
        {
            ;
        }
         if (D_O == 1)
        {
            flag = 0;
            break;
        }
         flag = 1;
      }
      return flag;
}
//擦除数据子程序
byte erase(word addr)
{
    ROM_CS=1;
    delay_nop();
    shout(3,0x07);              //0x111b   erase byte command
    shout(NADDR,(byte)addr);
    ROM_CS=0;                    //disable
    SK = 1;
    return status();
}
//写使能函数(擦除或写操作前必须执行)子程序
void ewen(void)
{
    word ch,temp;
    byte i;
    ROM_CS=1;
    delay_nop();
    ch = 0x0013;                    //write enable command 100,11
    ch <<= (NADDR-2);
    temp = ch;
    temp>>=8;
    i = (byte)temp;
    shout(NADDR-5,i);
    i = (byte)ch;
    shout(8,i);
    ROM_CS=0;                   //disable
}
//写禁止函数子程序
void ewds(void)
{
    word ch,temp;
    byte i;
    ROM_CS=1;
    delay_nop();
    ch = 0x0010;                    //write all command 100,00
    ch <<= (NADDR-2);
    temp = ch;
    temp>>=8;
    i = (byte)temp;
    shout(NADDR-5,i);
    i = (byte)ch;
    shout(8,i);
    ROM_CS=0;                   //disable
}
byte read_eeprom(word addr)
{
    byte ch;
    ROM_CS=1;
    delay_nop();
    SK = 0;
    shout(3,0x06);           //0x06  110  read command
    shout(NADDR,(byte)addr);
    ch = shin();
    ROM_CS=0;                //disable
    SK = 1;
    D_O= 1;
    return ch;
}
byte write(word addr,byte dat)
{
    ROM_CS=1;
    delay_nop();                 //enable
    shout(3,0x05);               //101
       shout(NADDR,(byte)addr);
    shout(8,dat);
    ROM_CS=0;                     //disable
    D_O = 1;
    SK = 1;
    return  status();
}
byte write_eeprom(word addr,byte dat)
{
    byte i,ch;
    for(i = 0;i<10;i++)
    {
        ewen();
           erase(addr);
           ewen();
        write(addr,dat);
        ewds();
        ch = read_eeprom(addr);
        if(ch == dat)
        {
            return 0;
        }
    }
    return 1;
}
//////////////////////////////////////////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num)
        {while(num!=0){num=num-1;}
        }
void t0(void)interrupt  0
{
          led=~led;
}
main()
{
        unsigned int aa;
        int ii;

           EA=1;                        //开启0号中断
        EX0=1;
        IT0=1;

    for(ii = 18;ii;ii--)
                {

                aa = read_eeprom(ii);
                }
}

这是抄的网上的一段代码,我用的是11.0592的晶振,93C46的ORG脚悬空,现在问题是程序老是不能正确读出数据,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问一下LZ,你怎么知道你读的不对了?

网友:
我拿编程器先写数据进去

网友:
是不是分不够呀,兄弟们都不赏脸??

网友:
用编程器 写进去,程序读出来的就不对了?

那你用编程器再去读呢,看看读出来的是否变化了?

网友:
用编程器写什么,编程器读出来就是什么,但程序始终读不出正确的值!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我是刚入门还不太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