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SD卡初始化结束后无法在wince目录显示出来

楼主:
本人的SD卡驱动现已经能加载Sdmemory.dll.
但是在加载完之后还会发CMD17这个命令,
是不是在加载完sdmemory.dll之后。
在wince的目录下面是不是就会显示出一个SD卡的目录来(和U盘一样的那种)?
不过我初始化结束之后。显示不了。会是什么问题哪?
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谢谢了。
下面是加载后的调试信息:
0x8ce73100: SDSetCardInterfaceForSlot - HC ClockRate differs desired setting: desired: 25000000 Hz, Actual : 24000000 Hz
0x8ce73100: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 (\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BusPrefix) returned 2
0x8ce73100: SDMemory: +SMC_Init
0x8ce73100: SDGetDeviceHandle: ActivePath: Drivers\Active\4294967290
0x8ce73100: SDGetClientFunctions: +Init
0x8ce73100: SDGetClientFunctions: -Init
0x8ce73100: SDMemCalcDataAccessClocks: Tpd:f ns, Asynch: f ns, AsyncClocks:0 , SyncClocks: 1078231040, ReadTotal: 0, Write Factor: 1074528256 WriteTotal: 0
0x8ce73100: BusRequestHandler starts (CMD:16)
0x8ce73100: SendCommand (this:0x000406c0,Cmd:0x0010,Arg:0x00000200, ResponseType:0x0001,bDataTransfer:0x0) starts
0x8ce66d10: GetCommandResponse started
0x8ce73100: SDMemory: Initialize: Using block transfer size of 64 blocks
0x8ce73100: SDMemory: Idle Timeout: 2000 Idle Power State: 2
0x8ce73100: SDMemory: Power Management Setup complete
0x8ce73100: SDMemory: -SMC_Init
0x8cf95000: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DSK1:
0x8cfcb640: SDMemory: GetDeviceInfo - Profile = SDMemory, length = 18
0x8cfcb640: SDMemory: GetStorageID Insufficient buffer space
SDMemory: -GetStorageID
0x8cfcb640: Loading partition driver mspart.dll hModule=8CDDDF10
0x8cfcb640: Driver mspart.dll loaded
0x8cfcb640: BusRequestHandler starts (CMD:17)
0x8cfcb640: SendCommand (this:0x000406c0,Cmd:0x0011,Arg:0x00000000, ResponseType:0x0001,bDataTransfer:0x1) starts
0x8ce66d10: GetCommandResponse started
0x8cfcb640: Opened the store hStore=000B1A20
0x8cfcb640: BusRequestHandler starts (CMD:17)
0x8cfcb640: SendCommand (this:0x000406c0,Cmd:0x0011,Arg:0x00000000, ResponseType:0x0001,bDataTransfer:0x1) starts
0x8ce66d10: GetCommandResponse started
0x8cfcb640: NumSec=182464 BytesPerSec=512 FreeSec=0 BiggestCreatable=0

网友:
能显示在WinCe的控制面板的存储管理器里面,但是在
WinCE的Mydevice下面不能显示。
请问什么原因?
错误在这一句(网上搜索过,有人遇到过但是找到解决的办法):
0x8cfcb640: SDMemory: GetStorageID Insufficient buffer space
SDMemory: -GetStorageID

网友:
有没有加入FAT文件系统的支持。

网友:
估计是注册表问题。

网友:
也在疑问中,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楼主 heroin_z 的回复:
本人的SD卡驱动现已经能加载Sdmemory.dll.
但是在加载完之后还会发CMD17这个命令, ?
是不是在加载完sdmemory.dll之后。 ? ?
在wince的目录下面是不是就会显示出一个SD卡的目录来(和U盘一样的那种)? ?
不过我初始化结束之后。显示不了。会是什么问题哪? ? ? ?
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谢谢了。 ?
下面是加载后的调试信息:
0x8ce73100: ? SDSetCardInterfaceForSlot ? - ? HC ? ClockRate ? differs ? desired ? setting: ? desired: ? 25000000 ? Hz, ? Actual ? : ? 24000000 ? Hz ?
0x8ce73100: ?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 RegQueryValueEx ? (\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BusPrefix) ? returned ? 2
0x8ce73100: ? SDMemory: ? +SMC_Init
0x8ce73100: ? SDGetDeviceHandle: ? ActivePath: ? Drivers\Active\4294967290 ?
0x8ce73100: ? SDGetClientFunctions: ? +Init
0x8ce73100: ? SDGetClientFunctions: ? -Init
0x8ce73100: ? SDMemCalcDataAccessClocks: ? Tpd:f ? ns, ? Asynch: ? f ? ns, ? AsyncClocks:0 ? , ? SyncClocks: ? 1078231040, ? ReadTotal: ? 0, ? Write ? Factor: ? 1074528256 ? WriteTotal: ? 0 ?
0x8ce73100: ? BusRequestHandler ? starts ? (CMD:16)
0x8ce73100: ? SendCommand ? (this:0x000406c0,Cmd:0x0010,Arg:0x00000200, ? ResponseType:0x0001,bDataTransfer:0x0) ? starts
0x8ce66d10: ? GetCommandResponse ? started
0x8ce73100: ? SDMemory: ? Initialize: ? Using ? block ? transfer ? size ? of ? 64 ? blocks
0x8ce73100: ? SDMemory: ? Idle ? Timeout: ? 2000 ? Idle ? Power ? State: ? 2 ?
0x8ce73100: ? SDMemory: ? Power ? Management ? Setup ? complete ?
0x8ce73100: ? SDMemory: ? -SMC_Init
0x8cf95000: ? [NOTIFY] ? HandleSystemEvent ? 7 ? /ADD ? DSK1:
0x8cfcb640: ? SDMemory: ? GetDeviceInfo ? - ? Profile ? = ? SDMemory, ? length ? = ? 18
0x8cfcb640: ? SDMemory: ? GetStorageID ? Insufficient ? buffer ? space
SDMemory: ? -GetStorageID
0x8cfcb640: ? Loading ? partition ? driver ? mspart.dll ? hModule=8CDDDF10
0x8cfcb640: ? Driver ? mspart.dll ? loaded
0x8cfcb640: ? BusRequestHandler ? starts ? (CMD:17)
0x8cfcb640: ? SendCommand ? (this:0x000406c0,Cmd:0x0011,Arg:0x00000000, ? ResponseType:0x0001,bDataTransfer:0x1) ? starts
0x8ce66d10: ? GetCommandResponse ? started
0x8cfcb640: ? Opened ? the ? store ? hStore=000B1A20
0x8cfcb640: ? BusRequestHandler ? starts ? (CMD:17)
0x8cfcb640: ? SendCommand ? (this:0x000406c0,Cmd:0x0011,Arg:0x00000000, ? ResponseType:0x0001,bDataTransfer:0x1) ? starts
0x8ce66d10: ? GetCommandResponse ? started
0x8cfcb640: ? NumSec=182464 ? BytesPerSec=512 ? FreeSec=0 ? BiggestCreatable=0

楼主解决了么?我现在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