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加载键盘过滤驱动的问题

楼主:
在DDK中我学winio源码一样创建一个dll来动态加载键盘过滤驱动kbfiltr.sys,可是总是在StartService时出错,错误号为ERROR_SERVICE_DISABLED,可换成winio.sys就行了。我似乎看到过键盘驱动好像是不能动态加载的,可又不确定。
所以总结一下,我想知道是不是可以动态加载键盘过滤驱动,如何加载呢?
真的希望好心的高手们能指点一下我,谢谢。

网友:
我今天也刚好学DDK,想做模拟键盘消息
与LZ一样无法start service(Disabled or device not present)
后经对比winio和kbfilter的代码,发现winio在DriverEntry()里就有IoCreateDevice()创建设备了,而kbfilter却是在AddDevice()中调用IoCreateDevice()。

因此顺手将kbfilter中的IoCreateDevice()移到DriverEntry里,可以Start了!
但什么用都没有(估计这样就要在DriverEntry代码里IoAttachDevice到一个驱动才行,大虾快浮出来救命啊。。)

另外用sc stop kbfltr 会蓝屏。。估计是没写Unload..唉,只好delete了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