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 嵌入式开发中C代码确实比C++ 代码有明显或较大的效 ...

楼主(2007-08-20):
现今 嵌入式开发中C代码确实比C++ 代码有明显或较大的效率上的优势么 ?
嵌入式开发中C代码确实比C++ 代码有明显或较大的效率上的优势么 ?
硬件发展的今天 两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多大呢?
真的不用C++么?
谢谢!
确实

网友A:
某些C++特性,确实效率或者占用空间方面较差。但是我个人觉得,C++在嵌入式里面,最容易引起的是移植性问题。每个厂家的工具对C++的支持严重不一致。

网友B:
效率分了很多种:编程效率,运行效率...,C肯定是运行效率要高一些(平均高20%左右),但是C++开发效率要比C高(当然要求你“正确”使用C++)。如果你的系统硬件限制很大,性能优化要求很高,难还是选用C要好。

网友C:
但 c 是 面向 底层的
c++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