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串口通讯控制程序 200分相赠 解决问题后再开帖给分

楼主:
OMRON CPM1A PLC通讯控制程序有没有人有能正常工作的,能否告诉我如何实现?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OMRON PLC 串口通讯程序,可是总是报说:格式错误!
或者:我该在Text2中输入什么命令呢?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Call read_db("00", "rd", Text2.Text, 1, value1())  '读取DM中数
  Text1(0).Text = value1(0)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value5(J) = Val(Text1(1).Text)   '(set_v(J))为程序中设置值的变量
  Call Write_db("00", "wd", Text2.Text, 1, value5())   '向DM中写数据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初始化
  Call INIT_comm
End Sub
Public Function read_db(ByVal pntNumber As String, _
  ByVal Order As String, ByVal startAddress As String, _
  ByVal Lengh As Integer, ByRef value() As Single)
  Dim outstring As String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clear off  inbuffer
  Order = UCase(Order)      '命令大写
  keyorder = startAddress   '首地址
  If Lengh > 20 Then
   Lengh = 20
  End If
    outstring = "@" + pntNumber + Order + keyorder + "00" + Trim(Str(Lengh))
    fcdd$ = XORR(outstring)
    outstring = outstring + fcdd$ + "*" + Chr$(13)
    MSComm1.Output = outstring
    Time_out = Timer

   '判断通讯错误
    Do
      If Timer > (Time_out + 1) Then
        ERROR_COM = True
      Else
        ERROR_COM = False
      End If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1 + 4 * Lengh) Or (ERROR_COM = True))
    Instring = MSComm1.Input
    order1 = Mid(Instring, 6, 2)  '结束码
    Call ErrMessage(order1)
    For I = 0 To Lengh - 1
      zhancun = Mid(Instring, 8 + I * 4, 4)  '取出数据位
      value(I) = Revert(zhancun)
    Next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Write_db(ByVal pntNumber As String, _
    ByVal Order As String, ByVal startAddress As String, _
    ByVal Lengh As Integer, ByRef value() As Single)
    Dim value1(19) As String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If Lengh > 8 Then
     Lengh = 8
    End If
    Order = UCase(Order)
     outstring = "@" + pntNumber + Order + "0" + startAddress
     For J = 0 To 19
      If an_set(J) = True Then
        value1(J) = four_bit(value5(J))
        outstring = outstring + value1(J)
      End If
    Next
     fcdd$ = XORR(outstring)
     outstring = outstring + fcdd$ + "*" + Chr$(13)
     MSComm1.Output = outstring
     Time_out = Timer
     Do
       If Timer > (Time_out + 1) Then
         ERROR_COM = True
       Else
         ERROR_COM = False
       End If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1) Or (ERROR_COM = True))
      Instring = MSComm1.Input
      endcode = Mid(Instring, 6, 2)
      Call ErrMessage(endcode)
End Function
Public Sub INIT_comm()
  'Buffer to hold input string
  Dim Instring, outstring As String
    MSComm1.CommPort = 1   'Use COM1.
    MSComm1.Settings = "9600,e,7,2"  '9600 baud, e parity, 7 data, and 2 stop bit.
    MSComm1.InputLen = 0   'Tell the control to read entire buffer when Input
    MSComm1.PortOpen = True   'Open the port.
End Sub

模块Module1代码:
Public ERR0R_COM As Boolean
Public an_set(19) As Boolean
Public alarm(19) As Boolean
Public set_v(19) As String
Public value1(19) As Single
Public value3(3) As Single
Public value4(19) As Integer
Public value5(255) As Single
Public value6(1) As Single
Public value7(1) As Single
Public n(1) As String
Public DIGIT_IN(5, 15) As Boolean
Public Function ErrMessage(ByVal X As String)
  Select Case X
    Case "13"
      MsgBox "校验错误"
    Case "14"
      MsgBox "格式错误"
    Case "15"
      MsgBox "入口码错误"
    Case "18"
      MsgBox "帧长度错误"
    Case "A3"
      MsgBox "传送数据时因FCS错误引起终止"
    Case "A8"
      MsgBox "传送数据时因长度错误引起在终止"
  End Select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Revert(ByVal X As String) As Long  '16进制转换10进制
   K = 0
   For I = 1 To 4
       F$ = Mid$(X, I, 1)
       If F$ = "A" Then
        J = 10
       ElseIf F$ = "B" Then
        J = 11
       ElseIf F$ = "C" Then
        J = 12
       ElseIf F$ = "D" Then
        J = 13
       ElseIf F$ = "E" Then
        J = 14
       ElseIf F$ = "F" Then
        J = 15
       Else
        J = Val(F$)
      End If
       K = K * 16 + J
    Next
    Revert = K
    K = 0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four_bit(ByVal X As Single) As String   '位数处理
  b = Trim(Hex(X))
  A = Len(b)
  Select Case A
    Case 1
      four_bit = "000" + b
    Case 2
      four_bit = "00" + b
    Case 3
      four_bit = "0" + b
    Case 4
      four_bit = b
  End Select
End Function
Function XORR(ByVal STRI As String) As String   '校验码的异或处理
Dim I, J, K As Integer
J = Len(STRI)
K = 0
For I = 1 To J
  K = Asc(Mid$(STRI, I, 1)) Xor K
Next I
fcdd$ = Hex$(K)
If Len(fcdd$) = 1 Then
  XORR = "0" + fcdd$
End If
  XORR = fcdd$
End Function

网友:
我做过Omron CJ1M的串口通讯,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等你消息!

网友:
VB的啊
请你检查你的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
这个就查看PLC的通信部分的数据说明

建议你先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输入最简单的命令看看结果是否正确

然后检查你的代码数据组织部分,设置断点调试,看看送之前的数据是否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