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wince与winxp之间的直接电缆连接?

楼主:
配置winxp为主机,wince为客户机(通过rs232串口连接),从wince连接winxp主机始终不成功,提示端口波特率不匹配。
望不吝赐教!

网友:
波特率两端都设置为19200

网友:
设置9600看看,
9600,8,无,1,无

串口线OK吗?可在两台PC先做测试

网友:
你在打开端口的时候要设置波特率阿,如果都设置成相同的波特率还有问题再看。

网友:
串口线是好的,wince和winxp可以通过该串口线收发数据(串口操作程序),两边的波特率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
刚做了测试,在两台pc间可以建立直接连接。

网友:
提示无法打开端口,还是端口波特率不匹配不对?

在CE是拿pegterm新建连接.还是拿其它程序?

网友:
cudng(标):
提示:与拨叫的远程计算机连接断开,请验证“波特率”设置,并重试连接。
在ce下是在"控制面板->网络和拨号连接"中新建连接

网友:
cudng(标):
我的ce下没有pegterm.exe,应该怎么添加?

网友:
我用交叉线连接的,就是上网不方便

网友:
添加:Terminal Emulator组件,就有pegterm

网友:
我添加Terminal Emulator组件后,编译出来的是一个pegterm.lib而不是pegterm.exe,怎么回事呢?

网友:
没做过,我都是通过ActiveSync连接~

网友:
我 遇到和他很雷同的问题。具体现象是,串口通信没问题,但通过系统连接向导→电缆直连,拨2次号后成功连接, 2秒后自动断开。提示为:
与远程计算机断开,请验证"波特率"设置。

望高手指点!是要用5线吗?必须要流控吗?还是通信机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