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控件如何部署到wince中,在运行时提示无法找到第 ...

楼主(2007-02-06):
第三方控件如何部署到wince中,在运行时提示无法找到第三方控件的dll
第三方控件如何部署到wince中
在运行时提示无法找到第三方控件的dll
wince
第三方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Dll和exe放到同一个目录。

网友B(2011-06-19):
wince 第三方控件问题
同意楼上说的,我在开发WINCE系统的平板电脑时过程中也遇到这样的问题,WINCE系统下安装了自己的软件,当时可以使用,可是重启机后除了安装在NandFlash中和SD卡中的东西外,其它的都没了,就这个问题花了我整整一天时间,网上找了好多办法都不行,有几个也可以,只是注册DLL控件太复杂了,在经过无数次的测试才发现,把所有用到的控件和自己的exe文件一起放在NandFlash中或SD中就可以了,也就相当于winxp下的绿色软件一样.

网友B:
补充一句
搞wince开发的同胞们,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没必要非得注册控件.把精力放在系统的功能上吧.我已经是受害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