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啊。有谁能帮我把这个驱动改成支持三星和现代的NAND FLASH,代码在附件,帮忙看下,修改下。

楼主:
帮忙啊。有谁能帮我把这个驱动改成支持三星和现代的NAND FLASH,代码在附件,帮忙看下,修改下。
主要是修改nfc_big_block.c中的2753行左右,三星和现代的驱动,在其它文件里都有,我是只菜鸟没办法,不知道怎么改,谢谢该好啊。。。
还有三星和现代的NAND FLASH的copy_back有什么不同。大概是通过copy_back来识别吧。快点啊。对高手们来说,这是个小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不是驱动吧,是固件吧。

网友:
一下子看不。

网友A:
rar压缩包中没有.h文件,,,像这种东东,建议先看flash datasheet,然后单步调试用示波器看波形,或者有条件的话用逻辑分析仪。
nand flash都大体相同。差别的地方:VID,Block size,Top or Buttom等。

网友:
就只有里面的copy back的区别,我现在还没搞懂他们两个这个copy back有什么区别。能解释下吗?还有PLANE,它的结构是个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r压缩包中没有.h文件,,,像这种东东,建议先看flash datasheet,然后单步调试用示波器看波形,或者有条件的话用逻辑分析仪。
nand flash都大体相同。差别的地方:VID,Block size,Top or Butto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