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驱动编程中关于CreateService的问题

楼主:
安装驱动程序时,可以使用创建服务的方法,即用CreateService函数。下面是原型
SC_HANDLE WINAPI CreateService(
SC_HANDLE hSCManager,
LPCTSTR lpServiceName,
LPCTSTR lpDisplayName,
DWORD dwDesiredAccess,
DWORD dwServiceType,
DWORD dwStartType,
DWORD dwErrorControl,
LPCTSTR lpBinaryPathName,
LPCTSTR lpLoadOrderGroup,
LPDWORD lpdwTagId,
LPCTSTR lpDependencies,
LPCTSTR lpServiceStartName,
LPCTSTR lpPassword
);

其中第二,第三个参数什么意思,lpServiceName是我们将要为服务随便起的名称,还是要对应于驱动程序(.sys)里面对设备进行的命名,或是符号连接。例如一个调用:
hService = CreateService(hSCManager,
"WINIO",
"WINIO",
SERVICE_ALL_ACCESS,
SERVICE_KERNEL_DRIVER,
(IsDemandLoaded == true) ? SERVICE_DEMAND_START : SERVICE_SYSTEM_START,
SERVICE_ERROR_NORMAL,
pszWinIoDriverPath,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其中第二,第三个参数,是我们随便命名的,还是必须要与编写的驱动程序里对设备的命名对应起来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可以随便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