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中开发Dialog程序,想让它一启动就最大化

楼主:
上面要留出菜单栏,下面要留出状态栏,就中间一块区域。。谢谢帮忙

网友:
在OnInitDialog里面去掉CenterWindow....那一句,然后加上ShowWindow(SW_SHOWMAXIMIZED),就可以了。

网友:
本来就是最大化的嘛

网友:
你放到设备或者是模拟器上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可以全屏,但不是我要的效果,我已经上了图,大家看看我想要的效果,谢谢

图片地址:http://122.102.6.106:7799/images/others/style.gif

网友:
在对话框属性里把标题栏去掉,再在初始化里ShowWindow(SW_SHOWMAXIMIZED);就可以了啊

网友:
楼上说的也不是我要的,标题栏去掉了,在wm菜单顶上就不显示我程序的标题了,下面还是只有输入法栏,两边的东西都被盖掉了,,,请仔细看看我的图

网友:
还没解决,再顶!

网友:
你阐述的不够清晰,有2个任务栏吗?你到底想怎么样?

网友:
看看5楼的图片,右边为我想要的显示方式

网友:
使用DialogBox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参数(HWND hWndParent)必须是父窗口的句柄,否则就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第一个窗口,那么可以赋为空,但是第一个窗口的Style属性值应为Overlapped。
int DialogBox(
  HINSTANCE hInstance,
  LPCTSTR lpTemplate,
  HWND hWndParent,
  DLGPROC lpDialogFunc
);

网友:
WM_INITDIALOG的时候MoveWindow到最大就行了

网友:
先获取分辨率
然后 movewindow
dialog 属性 去掉 Title 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