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编程结构体包含double类型如何设置单字节对齐

楼主(2007-08-30):
ARM编程结构体包含double类型如何设置单字节对齐
ARM默认不是单字节对齐,必须要在结构体前加__packed修饰符才能将结构体设置为单字节对齐。但是结构体中包含了double就不能用__packed修饰符了,编译报错。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结构体是用来读库文件中的记录的,因为库文件中记录是单字节对齐的,因此读的时候结构体也必须要单字节对齐,现在工作无法继续,求求各位帮帮忙。
double
记录
packed
结构体
如何

网友A:
个人建议,不要用什么__packed,程序跑飞了查找也比较费事吧。。。。
还是老实的用程序实现吧,你的库文件不知道是什么,是Rom的定义?
用memcpy然后再转换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