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5.0的菜单问题

楼主(2007-10-15):
WM5.0的菜单问题
程序在WM5.0的设备上运行时,如果菜单项超过两项时,菜单栏的颜色就会变成淡蓝色,而不是原来默认的颜色。
请问有没有办法是菜单栏的颜色不改变或是将菜单栏的颜色设置一下呢??
用C++
菜单栏

网友A:
帮楼主顶下。..我初学WINCE 开发. 我选择的方法直接用对话框模式去做东西了。...这个都没考虑过...我想应该是调用菜单类然后去修改里面对应的东西吧.应该和一般VC做东西一样.只是有个别的类WINCE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