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5 下使用sqlite 出错,请高手出招啊。

楼主:
我在vs2005上用C# 开发wm5基于sqlite aod.net的程序时,源码如下。请高手支招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ata.Common;
using System.Data.SQLite;

namespace PhoneQuery
    public class SQLiteAccess
        private string connectionString;
        protected SQLiteConnection sqliteCn;-此处出错

        public SQLiteAccess(string strFilePath)
        {    ....}

        public SQLiteDataReader ReturnDataReader(string strSQL)-此处出错
        {..............

        }
    }
}

错误        1        类型“System.Data.Common.DbConnection”在未被引用的程序集中定义。必须添加对程序集“System.Data, Version=2.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的引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PhoneQuery\PhoneQuery\SQLiteAccess.cs        11        36        PhoneQuery

网友:
上网找sqlite方法的类文件 里面的方法直接调用就行了

我这里有 怎么给你啊?

网友:
要包含SQLite3.h的头文件的吧,lib文件也要加载进来的吧,不然的话用不起来的

还有你这个是什么SQLite啊? 怎么有SQLiteConnection?

我们都是用
sqlite3_open //打开库
sqlite3_get_table//打开表

sqlite3_free_table;        //关闭查询
sqlite3_close;

看不明白SQLite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