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ads1.2)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编译也出错啊?

楼主:
;Init.s

Import Main
Area Init,Code,ReadOnly
...

armasm Init.s 总是说发现不能识别的opcode,就是import,area是不能识别的操作码?是不是我ads1.2中要设置什么啊?

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armasm Init.s -o init也是一样

网友:
那我就不客气了

网友:
我找了一个我学习时候笔记给你看下 也遇到这个问题哈哈

昨天做协议部分数据结构设计搞了一整天
今天加班来找ARM的完整例子
下了不了20多篇的ADS使用手册及例程
每篇都浏览 但是基本都没有用 都是关于硬件设计
偶没有开发版 只要软仿真的样例就行
居然还发现许多博客上的文章都是抄袭别人的
转个名字就变成自己的文章无耻的很
留言骂了两句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12点多的时候找到一篇文档
关于ADS介绍和有简单例子
赶紧看完关于编译选项就匆匆扫过一般都是默认使用的
make file也大致看了看 拿着语法抄抄应该就能结的
直接找到例子照样画葫芦建了工程项目加了文件init.s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
....
....

END
一编译居然说操作opand指令不能认识
把所有代码去掉只省首尾框架一编译还是错误
折腾了1个小时查了ADS设置尝试遍了还是有问题
没有办法看看ADS自带源码设置也是如此
对比入口我倒ADS的汇编起始+SPACE
自己摸索的阶段果然什么问题都有
终于汇编入口可以compile link了
又建了main文件写点测试代码
但是还是进不去主程序也编译不过
看了介绍说是支持标准c的 语法没有问题的
搞了半天原来入口函数自己指定的
        IMPORT Main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
        ....
        ....
        BL Main
        END

这个main是自己定义的 可以编译连接了
一运行
调试居然和编译环境分开的
按照指示load image影象文件 居然显示灰色的
搞不下去了 明天再试
好好转个该死的ARM平台从来没接触过 累的够呛
   09-03

网友:
AREA Init,CODE,READONLY
tab空一下

网友:
谢谢了!以后还望多多指教,我刚接触arm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