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 想做GPS+GPRS,gprs端的信息是怎样采集回来

楼主:
想做GPS+GPRS,gprs端的信息是怎样采集回来

网友:
gprs信息是用来负责GPS定位的吗?我以前到做过一个,用的是trimble的GPS接收机,里面是wince的内核,里面会提供网络连接的URL,以及设置端口号,设置好之后就会从GPS基站获取差分数据包,当时做的时候需要打开手机的蓝牙,利用蓝牙向接收机中传数据,蓝牙手机获取的数据是利用gprs。

网友:
呵呵。这个很简单,GPS信息通过串口和GPRS相连接,GPRS再将GPS信息传送到一个服务器端就可以了,我做过很多这个东西,你M我好了,我QQ:21956798

网友:
欢迎交流:

QQ:402982
MSN:bobworld@163.com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这个我最近也在边学边做~~~

正想找人交流呢~

QQ453615903

网友:
    原来大家都在做这个。技术实现很简单的。GPS向上接口直接读出经度,纬度和海拔(貌似可以提供海拔这个参数)。通过GSM模块发送到指定服务器。直接建立一个拨号(三家运营商建立拨号时候参数不同),里面有几个参数设置一下,只要拨号成功了,直接socket编程发送就可以吧数据发送出去了。
    蓝牙和这个没什么关系,如果用蓝牙传送的话,距离上限制比较大。您原来做的那个项目里面“蓝牙手机获取的数据是利用gprs。”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蓝牙和GPRS怎么搞到一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