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的LCD屏(半屏)做指针式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7-11-11):
关于12864的LCD屏(半屏)做指针式时钟的问题
完全没有思路。。。。限定是用51系列芯片,手头上只有AT89S52,半屏显示指针如果把所有可能都存在片内ROM
那么64(行数)*8(列字节数)*8bit=512(字节)一屏,需要保存的数据有60时*60分*60秒=216000,即108000KB=108MB。。。晕
所以只能用实时画线的方法了,但毕竟不像PC机里的画线,x[64][64],算好终点坐标用直线算法就好解决了,LCD屏的话8字节*64行,操作起来就麻烦点了,考虑到AT89S52的片内资源。。。估计也挺难实现的,头疼中。。。求各位高人的解决方案。
资源

网友A:
想办法写一个画线函数然后调用即可,关键是要写出这个函数:LineTo(int x1,int y1,int x2,int y2);不过确实有点难度.

网友B:
保存一个钟表面即可...
其它的,保存60条秒针的数据...
剩下的,分针,时针,相应的减少
这样数据量是不是少了很多??
呵呵

网友C:
扩展ram用作显示缓存,进行运算,不然你基本实现不了的。
有了显示缓存就好运算了,512字节的缓存
drawPix
drawLine
drawCircle
固定数据表加上适当的异或相与等数据运算,应该不难实现!

网友D(2008-05-22):
先画表面, 然后将表面的圆分成60等分, 然后是画线函数. 建议不要考虑点数, 直接考虑数学运算, 计算出画线坐标,然后画过去. 考虑点的话会让思维乱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