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VC中怎么禁止一个不全屏的对话框被点住标题栏拖动?

楼主:
如题,现需要做一个在屏幕右上角的小对话框,必须有标题栏,要求不能被拖动标题栏改变位置,但也不能改变大小,所以不能用全屏的方法来限制拖动。

尝试用操作NCLBUTTONDOWN的消息在EVC中好像行不通。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一个没有标题栏的窗体,标题栏自己画。

网友:
标题栏没有的话,又不能控制同一窗体被多次运行。

FindWindow(LPCTSTR lpClassName, LPCTSTR lpWindowName)第二个参数要用到这个标题,但本来应该可以用第一个参数,应该是对话框对应的类名,可我试了多次不起作用。目前只能通过第二个参数即标题来控制。

所以,还有其它办法吗?谢谢!

网友:
响应WM_MOVE消息

网友:
响应MOVE消息也尝试过,但没成功。

请问如果用响应MOVE消息的方法,具体应该怎么做?可否具体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你想控制一个程序不能同时运行多个实例,也可以用互斥来做.
HANDLE hMutex;

hMutex=CreateMutex(NULL,TRUE,"Sniffer");
if(hMutex){

if(ERROR_ALREADY_EXISTS==GetLastError()){
    AfxMessageBox("An instance is runing!");
   return FALSE;
}

}

网友:
谢谢楼上,互斥是解决了。

可是禁止拖动标题栏就没有更好的权威的解决办法了吗?

如果自己画标题栏的话,当面板主题,系统配色这些有变化的话也不能适应配色啊。

网友:
方法1:
BOOL   CMainFrame::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pMsg->message   ==   WM_NCLBUTTONDOWN   &&
  (int)pMsg->wParam   ==   HTCAPTION)
  return   true;

  return   CFrameWnd::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方法2:
  void   CNomoveDlg::OnMoving(UINT   fwSide,   LPRECT   pRect)
  {
  RECT   m_rect;
  GetWindowRect(&m_rect);
  pRect->bottom=m_rect.bottom;
  pRect->left=m_rect.left;
  pRect->right=m_rect.right;
  pRect->top=m_rect.top;

  }

网友:
楼上的两种方法可能在其它MFC编程里都行得通,但在WinCE里,我两种都试了,不行。

这两个消息在WinCE的Dialog里根本就没有...强行用Window的消息,编译的时候也通不过...

继续求教在EVC中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帮别人解决过,看跟你的情况是否一样,看看这里:
http://community.eeworld.net/Expert/topic/5319/5319022.xml?temp=.6335413

网友:
非常感谢!!解决了。

但是我在MSN里查 Extended Window Styles ,居然找不到 WS_EX_NODRAG 这个style ,郁闷了。

另外我要怎么给你分啊?第一次提问,不会操作。

网友:
给分搞定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