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XP下 如何提高vb6采集硬件数据的效率

楼主(2007-01-19):
WindowsXP下 如何提高vb6采集硬件数据的效率
现在接触PCL,用的是711b。现在用vb 写了数据采集的程序,可是在WindowsXP下,数据采集实时性不够,会丢掉数据。想问一下如何提高实时性。听说将Windows的核心寄存器的某个标志位改掉,可以让系统只执行我的应用程序,而不执行其他进程,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有哪个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卡是直接插在pc的ISA插槽的,不是通过串口。如果想用软件(VB)采集微秒级的数据有什么方法吗?会因为操作系统的原因而降低了采集速度吗?
数据采集
操作系统
WindowsXP
应用程序
寄存器

网友A:
没有人知道吗?请高手指点一下,拜托

网友B:
将进程设置为实时优先级,不过VB速度可不怎么样。

网友C:
前些天,和几个网友玩一个算法的效率测试的时候,发现在MS的系统提供的系统时钟只提供到毫秒,如果想达到微秒.简单的用XP自身的系统时钟,那是做不到的...
不知道ISA及VB能不能用中断方式,其它方法只能找别的朋友了...

网友D(2007-03-18):
提高采集程序的优先级别。

网友E:
不知道怎么实现提高采集程序的优先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