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k奇怪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小弟我在调试网卡驱动的时候写了下面语句:

            static   long   long   count   =   0;
          static   long   long   drop   =   0;
          static   long   long   crc_error   =   0;

          .
          . //(中间有一些语句改变count, drop, crc_error的值)
          .

          printk(" <0>   count=%ld     drop=%ld     crc_error=%ld\n",   count,   drop,   crc_error);
          printk(" <0>   crc_error=%ld\n",   crc_error);
          .
          .
          .

程序运行的时候打印出来的结果是:
            count=5       drop=0       crc_error=0
          crc_error=5

按理来说crc_error的值应该是5,第2条printk打印"crc_error=5"是对的,为什么第一条打印是0呢???????

网友:
可不可能多线程在改变crc_error的值?
也就是说,当第二条printk打印时,crc_error已改变。
或,printk在crc_error改变之前已输出。

不能用单线程的视角,看内核的怪像...